充电IC工作原理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21-12-23):
恒压充电模式下,充电IC是怎么实现充电电流逐渐降低的?

网友A:
电池电压越来越高, 充电压差越来越小,所以电流也越来越小?

网友B:
    有的充电IC会通过控制MOS将一部分电流泄到地平面,然后这个回路中会放置采样电阻,通过采样泄掉的电流量反过来控制MOS的导通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越来越高, 充电压差越来越小,所以电流也越来越小?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恒压模式下,电池电压变化很小,基本在100m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充电IC会通过控制MOS将一部分电流泄到地平面,然后这个回路中会放置采样电阻,通过采样泄掉的电流量反过来控制MOS的导通程度

    不过这种的我没见过,我使用的充电IC,恒压充电模式下输入电流也会逐渐减小;另外,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方式,充电电流很小的时候,充电IC需要承受很大的功率,会特别烫。

网友:
    这个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原因,因为电压电压高了,压差变小了,电流自然就低了. 第二方面是人设原因,这个可以跟据状态来设定的,比如达到跳件后,改变PWM就可以降低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