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电阻分压的关断出现过冲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12-23):
图中黄色方框中的过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仿真模型

网友:
零件结构有两个电容,输出端并联小小电容可吃掉。或换成NPN好很多,因为Ccb<Cdg。

网友:
这个跟DG端的电容有啥关呢?不是跟DS端的电容才有关吗?

网友:
输出端并联小电容,效果好多了,但是带来一些时延。

网友:
MOSFET开关速度过快,通过增加G级电阻,或者增大GS电容,降低开关速度

网友:
mos管前端加个三极管,这样让三极管推动mos管会避免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