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移动元件只显示十字标,不显示元件,怎么在移动时显示元器件封装?

楼主(2021-12-23):
画PCB时移动元件只显示十字标,不显示元件,怎么在移动时显示元器件封装?

网友:
之前会显示的,不知道设到什么就不行了。。我重装软件也不行,求助大神

网友:
元件自己画的,还是系统的,若是自己画的,看看画的时候十字是不是定位在坐标原点

网友A:
在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DirectX Options中“Use DirectX if possible”打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DirectX Options中“Use DirectX if possible”打勾即可

...

我是勾选第三个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