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为什么要做阻抗?

楼主(2021-12-23):
PCB电路板为什么要做阻抗?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做阻抗试验吧

网友:
通常如果在同一个PCB互联线上特征阻抗处处保持一致,这样的PCB板上传输线就成为高质量的。

网友:
阻抗——其实是指电阻和对电抗的参数,因为PCB线路(板底)要考虑接插安装电子元件,接插后考虑导电性能和信号传输性能等问题,所以必然要求阻抗越低越好

网友:
PCB线路板在生产过程中要经历沉铜、电镀锡(或化学镀,或热喷锡)、接插件焊锡等环节及该环节所使用的材料都必须保证电阻率底,才能保证线路板的整体阻抗低以至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否则线路板将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你是说的阻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