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分析高速电路的电磁兼容?

楼主(2021-12-23):
    如何分析高速电路的电磁兼容

网友:
    首先要了解电磁兼容产生的因素

网友:
    电磁干扰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器件工作的噪声干扰
        (a)数字电路工作时产生电磁干扰。
        (b)信号电压、电流变化产生的电磁场干扰。

网友:
    PCB中的电源噪声主要由电源自身产生或受扰感应的噪声组成,主要表现为:①电源本身所固有的阻抗所导致的分布噪声;②共模场干扰;③差模场干扰;④线间干扰;⑤电源线耦合。

网友:
    减小公共地线部分的阻抗,这样公共地线上的电压也随之减小,从而控制公共阻抗耦合

网友:
    高速电路中电磁干扰的主要耦合通道包括辐射耦合、传导耦合、电容耦合、电感耦合、电源耦合以及地线耦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