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不能仿真啊

楼主(2021-12-23):
下了好几个版本的 就是无法仿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caputure能画图 但是无法新建仿真的文件 根本没新建那个图标出现 也没Pspice选项出现 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你最初新建项目时,在create a new project using选择时选错了

网友:
File>New>roject,然后选择第一个:Analog or Mixed A\D

网友:
先看一下大神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