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把PCB板的卧式封装改成立式封装?

楼主(2021-12-23):
AD怎么把PCB板的卧式封装改成立式封装?

网友:
有些不好改的,你要自己根据封装向导自己的画的哦。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PADS可以通过ECO模式更改

网友:
取消保护先.在layout里选择锁定的走线网络,然后右建---属性---去掉锁定就可以了

网友:
在router里选择中锁定的网络,用快捷键shift+U直接解除锁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