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补强板厚度指的是?

楼主(2021-12-23):
FPC补强板厚度指的是?

网友:
补强板厚度是指除FPC本体外Stiffener的厚度,通常含纯胶的厚度哦

网友:
补强板就是贴在FPC某区域来增加它的厚度。

网友:
一般补强板材质有PI,PET,FR4,钢片...

网友:
比较规范的图纸会标注补强的类型,厚度,还会标注补强胶的类型和厚度。最好问下结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