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波二极管1N34A可以用国产的哪些元件替代

楼主(2021-12-23):
请问检波二极管1N34A可以用国产的哪些元件替代(除了2AP7外)?
肖特基二极管有可以替代的么?

网友:
2AP的都可以吧,肖特基当然也行呀,IN34是检波的,有的人说IN4148也行,不过我没试过;建议用肖特基二极管,因为IN34是硅的,而2AP的都是锗的

网友:
1N34A的参数是:60V、 50mA。
代换型号是:1N66A、1N4454。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