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动态扫描三基色灯,不出现串光现象?

楼主(2021-12-23):
电路图如上,三色灯为三基色灯,灯的阳极由SEG1~SEG6控制,阴极由COM1~COM3控制。
1、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一组灯光显示红色,就是SEG1控制的那路
2、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二组灯光显示蓝色,就是SEG2控制的那路
3、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三组灯光显示绿色,就是SEG3控制的那路
4、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四组灯光显示红色,就是SEG4控制的那路
5、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五组灯光显示蓝色,就是SEG5控制的那路
6、实现的功能是想让第六组灯光显示蓝色,就是SEG6控制的那路
上面那个要实现同时显示,现在做的实验是让第1毫秒第一组亮;第2毫秒让第二组亮;让第3毫秒第三组亮;第4毫秒让第四组亮;让第5毫秒第五组亮;第6毫秒让第六组亮,一组亮其他组不亮。这样就不会出现串光或者说三色灯都亮的情况,但是这样灯熄灭的时间太长,亮度不够,有哪位前辈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能让扫描周期不那么长,亮度也能更亮,提供思路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先设置一组灯,然后同步进行循环

网友:
先关行,再送值,再开行

网友:
看你是用什么单片机去实现了,单就你现在画的这个电路,  我建议你用有三路PWM输出的单片机就能轻易实现了

网友:
SEG口就是普通的电平控制,   COM1 COM2  COM3都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WM输出口,扫描时间可以按你说的1ms导通一组灯光,  灯光的亮度通过给PWM不同的占空比值就实现调光了

网友:
推荐你款具有3路PWM输出的单片机STC15F2K08S2,单片机自身具有PWM输出调光效果会好很多,   如果是没有PWM输出能力的单片机,就需要用定时器的模拟PWM了,那样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