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07vc后备寄存器掉电不能保存,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23):
求助,情况如下:手头有两块相同硬件的板子
在掉电外接电池的情况下,一个后备寄存器掉电可以保存,另一个却不可以
CPU的IO处电压也测试过了,3.0V没问题
软件和硬件设计完全是一样的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有是如何解决的?
不胜感谢!!

网友:
重新对比下硬件电路看看。
另外,对mcu做下测试

网友:
后背寄存器保存需要VBAT维持供电,你可以测试一下VBAT的电压

网友:
仔细查下板子,还是先看看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太大的要求,RTC工作也不正常吗?

网友:
如果电路一样,建议检查下电路和焊接,很可能是焊接原因导致两个单板现象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