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Mi-net无线自组网通信方案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1-12-23):
目前,很多的厂家都有自己的无线自组网方案,每一家的方案又都不能互通,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在第一时间就能选择一个实用性、适用性强的无线自组网方案非常的重要,和业内其他的433mhz无线通讯的组网方案对比,那么为什么WiMi-net微网高通的无线自组网方案更值得推荐呢?
    首先WiMi-net微网高通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研发团队,在过去的10年中,从实施的各类项目中获取的业务需求、经验,一直致力于无线自组网通讯的完善和升级,目前已实现稳定可靠远距离、稳定可靠、抗干扰强的无线自组网数据采集+控制方案。
    以下是从无线自组网通讯方案方面简单的说明一下具体的差异

无线自组网协议
    笼统的讲,其他厂家的433无线自组网协议在PC里,无线通讯离不开电脑,整个无线网络的组网通讯需要电脑干预,大大降低了数据实时性,WiMi-net自主研发的无线自组网协议,是内置在无线通信产品里面的,通电即可运行,可实现摆脱PC运行无线数据的通信,用户的PC只是用于数据的输入和输出的接口

TCP组包和拆包算法
    其他厂家无TCP组包拆包算法,只能传输几十个字节的小数据块,传输大数据需要用户自己在PC上写代码来完成数据的切包、组包和重传,WiMi-net自主研发的TCP的组包拆包算法,同样也是内置在无线通信产品里面的,可实现大型数据块的传输,如果没有超过单片机的标准缓存(32K),不需要电脑的协助,如果超过单片机的标准缓存(32K),需要电脑做流控方面的协助。
休眠唤醒引擎
    在无线通讯的低功耗管理方案,其他厂家一般需要硬件修改跳线开关、复位后实现工作模式之间的转换,而且上电后只能工作在其中一种工作模式上,不能实现几种工作模式之间的灵活切换,WiMi-net自主研发的休眠唤醒引擎,是通过软件现实的,可以实现正常短报文发送、正常长报文发送、正常短报文接收、正常长报文接收、唤醒发送、唤醒接收,这6种工作模式之间切换。实际很多的应用需要2种以上的工作模式组合完成的。如电子标签的这种应用,就需要6种不同的工作模式灵活切换完成,电子标签网关需要在3种,电子标签需要3种。
    还有其他的原料选型、硬件配置、软件的架构等细微的方面,WiMi-net微网高通无线自组网通信都是精雕细琢的,期待广大用户提供宝贵的反馈意见。

网友:
    WiMi-net是“Wireless Micro-network”的缩写。该网络将物理层构建在433M Hz的射频之上,可以获得UHF(Ultra High Frequency:300M Hz 至 3G Hz)频带低端的穿透力强,抗衰减能力好等电磁特性,这一特性可以较好的应对建筑物和楼群等复杂通讯条件下电磁信号杂化(多路径效应)的挑战;在MAC(Media Access Control)层采用了公平对等的竞争接入方案,对分布式数据采集和多点并发请求提供了链路控制;在传输层实现了高缓冲的TCP传输控制协议,在保证了用户数据的正确可靠之外还提供了无线网络的高吞吐率;在最顶层通过二进制流格式的主机接口和用户的应用层进行无缝连接,完整地提供了一个主从架构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给人们对于无线传输在数据高可靠性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网友:
    WiMi-net无线自组网通信方案的优势就是可以灵活切换六种业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