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过孔分类与组成有哪些?

楼主(2021-12-23):
  PCB线路板过孔分类与组成有哪些?

  过孔(via)是PCB线路板的重要组成部分,钻孔的费用通常占PCB制板费用的30%到40%。简单的说来,PCB上的每一个孔都可以称之为过孔。那么,PCB线路板过孔的分类与组成有哪些呢?

  一、过孔的分类
  从作用上看,过孔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用作各层间的电气连接;二是用作元器件的固定或定位。如果从工艺制程上来说,过孔又分为三类,即盲孔、埋孔和通孔。
  盲孔位于线路板的顶层和底层表面,具有一定深度,用于表层线路和内层线路的连接,孔的深度通常不超过一定的比率(孔径)。
  埋孔位于线路板内层的连接孔,它不会延伸到线路板的表面。上述两类孔都位于线路板的内层,层压前利用通孔成型工艺完成。
  通孔,是指穿过整个线路板,可用于实现内部互连或作为元器件的安装定位孔。由于通孔在工艺上更易于实现,成本较低,所以绝大部分PCB打样中均使用它。

  二、过孔的组成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过孔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中间的钻孔,二是钻孔周围的焊盘区。这两部分的尺寸大小决定了过孔的大小。在高速,高密度的PCB设计时,设计者总是希望过孔越小越好,这样板上可以留有更多的布线空间。但孔尺寸减小的同时带来了成本的增加,而且过孔尺寸受到钻孔和电镀等工艺技术的限制:孔越小,钻孔需花费的时间越长,也越容易偏离中心位置;且当孔的深度超过钻孔直径的6倍时,就无法保证孔壁能均匀镀铜。

  以上便是PCB线路板过孔的分类与组成相关知识的介绍,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过孔用作各层间的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