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matlab克里金插值问题!

楼主(2021-12-23):
本人现在有本市地图数据,以及自动气象站站点经纬度及温度数值,想用克里金插值方法画等温线图,怎么画,请各位帮助,其中wlmq_dt为地图数据,wlmq_zdz第一列和第二列为站点经纬度,第五列为温度。

网友:
  • data1 = load('wlmq_dt.txt');
  • latlim = minmax(data1(:,2)');
  • lonlim = minmax(data1(:,1)');
  • MLabelLocation = linspace(lonlim(1),lonlim(2),6);
  • PLabelLocation = linspace(latlim(1),latlim(2),6);
  • figure('color','w',...
  •     'name','等温线图',...
  •     'numbertitle','off',...
  •     'units','normalized',...
  •     'pos',[0.2738,0.0638,0.4451,0.8125]);
  • axesm('MapProjection','mercator', ...
  •     'MapLatLimit',latlim, ...
  •     'MapLonLimit',lonlim, ...
  •     'Frame','on', ...
  •     'Grid','on', ...
  •     'MeridianLabel','on', ...
  •     'ParallelLabel','on', ...
  •     'MLabelLocation',MLabelLocation, ...
  •     'MLineLoc',MLabelLocation, ...
  •     'PLabelLocation',PLabelLocation, ...
  •     'PLineLoc',PLabelLocation);
  • tightmap;
  • plotm(data1(:,2),data1(:,1),'k');
  • data2 = xlsread('wlmq_zdz.xls');
  • lon = data2(:,1);
  • lat = data2(:,2);
  • tem = data2(:,5);
  • theta = [10 10]; lob = [1e-1 1e-1]; upb = [20 20];
  • [dmodel, perf] = dacefit([lat,lon], tem, @regpoly0, @corrgauss, theta, lob, upb);
  • LonLat = gridsamp([min(latlim) min(lonlim);max(latlim) max(lonlim)], 60);
  • TemNew = predictor(LonLat, dmodel);
  • LatNew = reshape(LonLat(:,1),[60,60]);
  • LonNew = reshape(LonLat(:,2),[60,60]);
  • TemNew = reshape(TemNew, size(LonNew));
  • geoshow(LatNew,LonNew,TemNew,'DisplayType','surface');
  • hold on
  • plotm(lat,lon,'k.');
  • color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