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开关电路可以用电阻采样低边电流吗?

楼主(2021-12-23):
Nmos管开关电路,一般负载放在D极,但是如果S极放一个很小的采样电阻(如0.02R)来采样电路的电流,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什么问题,你去看看那种外挂 MOS 的DCDC 芯片,有的就是这样做的的。比如TI 的LM5176

网友:
    可以的,实际应用中用过

网友:
    可以,R2电压不太大就行。按原理图,R2=10m欧,10A时候 V=0.1V,对单片机来说,电压太小。

网友:
    不知道电流是多大,  上面的讨论理论上可行,  实际上地线噪声可能会很大.   要小心处理.
    一般是先运放放大后再给 ADC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要注意二点:
1.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不能太大,并且采样值需后接放大器将采样值放大,便于做相关的控制;
2. PCB布线需要注意,特别是采样端的GND

网友:
    电流取样芯片很多,目前我在用的是INA168,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后面再接放大跟随接入AD,比你这个准确度应该高一点,R2和GND之间的走线电阻估计也是mΩ级别的

网友:
    可以用,但是要注意,你的电路系统情况,如果DC-DC很多的话,灵敏度不能太高,而且AD检测电路要增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