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启上升时间过长如何改善?

楼主(2021-12-23):
做了一个大功率的脉冲电源模块电路使用的是mos管开关具体的驱动部分如下

驱动部分是一个常见的图腾柱驱动的,图中的三极管后面也更换成了8550和8050,图腾柱和g级的电阻也更换过更小的

就是一开始不直接上升到峰值电压,而是到达一个值后就缓慢上升。这里的脉冲电流很大有300A左右的一个窄脉冲其中+3.3V那里实际用的是直接购买的5V 300A的电源供电。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段上升缓慢的问题,或者尽量减小上升时间。因为我需要的脉冲时间很短,导致现在负载端电压还没达到峰值就关断了

网友:
你MOS管上升时间是波形中前面垂直上去的部分,至于顶部的斜坡,可不属于管子上升过程,应该的电源实际供电波形了。你可以同步检测一下负载上端的Vcc波形。

网友:
顶部的斜坡是电源的原因造成的吗?不过我更换过电源发现还是有大概50us的斜坡

网友:
逐级检测波形,不加负载和加负载,图腾柱B,图腾柱输出,脉冲输出。带载之后输出不够,确实可能是电源功率原因呢,尝试测量电源输出或者并几个大电容

网友:
12V电源能力够不够,在12V电源端并几个电容

网友:
    可以将图腾管子改成速度更快的开关管,G极对地电阻改接负电源,输出吸收的阻容和稳压管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