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端集成稳压器应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1-12-23):
      (1)要防止产生自激振荡。三端集成稳压器内部电路放大级数多,开环增益高,工作于闭环深度负反馈状态,若不采取适当补偿移相措施,则在分布电容、电感的作用下,电路可能产生高频寄生振荡,从而影响稳压器的正常工作。
像图18-5 所示电路中的C 1 及C2 就是为防止自激振荡而必须加的防振电容。虽然市电经整流后由容量很大的电容进行滤波,但铝电解电容器的寄生电感和电阻都较大,频率特性差,仅适用于50 - 200Hz 的电路。稳压电路的自激振荡频率都很高,因此只用大容量电容难以对自激信号起到良好的旁路作用,需要用频率特性良好的电容与之并联才行,千万不可省去。

(2) 要防止稳压器损坏。虽然三端稳压器内部电路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安全工作区等保护功能,但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防稳压器损坏。
①防止输入端对地短路;
    ②防止输入端和输出端接反;
    ③防止输入端滤波电路断路;
④防止输出端与其他高电压电路连接;
⑤稳压器接地端不得开路。

(3)当集成稳压器输出端加装防自激电容时,万一输入端发生短路时,该电流的放电电流将使稳压器内的调整管损坏。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在输出、输入端之间接一大电流二极管,接法如图18-5 和图18-7 所示。

(4) 在使用可调式稳压器时.为减小输出电压纹波,应在稳压器调整端与地之间接入一个10μF电容器。

    (5) 为了提高稳压性能,应注意电路的连接布局。一般稳压电路不要离滤波电路太远,另外,输入线、输出线和地线应分开布设,采用较粗的导线且要焊牢。

(6) 三端集成稳压器是一个功率器件,它的最大功耗取决于内部调整管的最大结温。因此,要保证集成稳压器能够在额定输出电流下正常工作,就必须为集成稳压器采取适当的散热措施。稳压器的散热能力越强,它所承受的功率也就越大。

(7) 选用三端集成稳压器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输出电压是否要求可以调整。若不需调整输出电压,则可选用输出固定电压的稳压器;若要调整输出电压,则应选用可调式稳压器。稳压器的类型选定后,就要进行参数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需要输出的最大电流值,这样大致使可确定出集成电路的型号。然后再审查一下所选稳压器的其他参数能否满足使用的要求。

网友:
    在使用三端集成稳压器时要考虑输出的电压是否要调整

网友:
    三端集成稳压管要保证在输出电流下能够稳定工作

网友:
    要保证稳压器能够正常工作,就要给稳压器进行散热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