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ADI公司AD1933 LINUX平台驱动

楼主(2021-12-23):
    有偿求ADI公司AD1933 LINUX平台通过SPI配置AD1933,通过SAI接口(4路数据)传输音频信号

网友A:
    1、驱动源代码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arch/regs-timer.h>
    #include <asm/arch/regs-adc.h>
#include <asm/arch/regs-gpio.h>
#include <asm/arch/map.h>
#include <asm/arch/regs-irq.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asm/hardware.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asm/system.h>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input.h>
#include <linux/serio.h>
    #include <linux/clk.h>
    #include <linux/cdev.h>

#define ADC_WRITE(ch, prescale)    ((ch) << 16 | (prescale))

    #define ADC_WRITE_GETCH(data)    (((data) >> 16) & 0x7)
#define ADC_WRITE_GETPRE(data)    ((data) & 0xff)

    #define DEVICE_NAME    "adc"

    static void __iomem *base_addr;

    typedef struct {                    //adc转换的设备结构体
    wait_queue_head_t wait; //等待队列
        int channel;            //ADC转换通道
        int prescale;
}ADC_DEV;

DECLARE_MUTEX(ADC_LOCK); //定义互斥信号量
static int ADC_OK = 0;

    static ADC_DEV adcdev;
static volatile int ev_adc = 0;
    static int adc_data;

    static struct clk    *adc_clock;

#define 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CON))    //ADC control
    #define ADCTS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TSC))    //ADC touch screen control
#define ADCDLY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LY))    //ADC start or Interval Delay
#define ADCDAT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AT0))    //ADC conversion data 0
    #define ADCDAT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S3C2410_ADCDAT1))    //ADC conversion data 1
#define ADCUPD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 0x14))        //Stylus Up/Down interrupt status

#define PRESCALE_DIS        (0 << 14)
#define PRESCALE_EN        (1 << 14)   //使能预分频
    #define PRSCVL(x)            ((x) << 6)//设定的预分频值
#define ADC_INPUT(x)        ((x) << 3)  //选择ADC转换通道
#define ADC_START        (1 << 0)   //    启动ADC转换
#define ADC_ENDCVT        (1 << 15)

    //AD转换中断处理函数
static irqreturn_t adcdone_int_handler(int irq, void *dev_id)
    {undefined
    if (ADC_OK)
    {undefined
        adc_data = ADCDAT0 & 0x3ff; //提取AD转换后的数据

        ev_adc = 1;  //转换结束唤醒等待的进程
        wake_up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

    return IRQ_HANDLED;

    static ssize_t s3c2410_adc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undefined
        char str[20];
    int value;
    size_t len;
    if (down_trylock(&ADC_LOCK) == 0) //获得信号量 :获得不到信号量不会阻塞
        {undefined
            ADC_OK = 1;//启动AD转换
            ADCCON = PRESCALE_EN | PRSCVL(adcdev.prescale) | ADC_INPUT((adcdev.channel)) ;
            //使能预分频    设置预分频值  选择ADC转换通道
            ADCCON |= ADC_START; //启动AD转换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adcdev.wait, ev_adc);  //阻塞等待AD转换

            ev_adc = 0;//清除转换标志位

    //        printk("AIN[%d] = 0x%04x, %d\n", adcdev.channel, adc_data, ADCCON & 0x80 ? 1:0);

            value = adc_data; //AD转换的数据
        sprintf(str,"%5d", adc_data);//数据转换
            //copy_to_user(buffer, (char *)&adc_data, sizeof(adc_data));

            ADC_OK = 0;
        up(&ADC_LOCK);//释放信号量
        }
    else
        {undefined
            value = -1;
        }

        len = sprintf(str, "%d\n", value);
    if (count >= len)
    {undefined
            int r = copy_to_user(buffer, str, len); //把AD转换数据送回用户空间
        return r ? r : len;
    }
    else
    {undefined
            return -EINVAL;

    }

    static int s3c2410_ad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defined
        init_waitqueue_head(&(adcdev.wait));  //初始化等待队列

        adcdev.channel=0;        //选择ADC转换的通道    //AIN 0 or (0~7)
        adcdev.prescale=0xff;          //AD转换延时

    printk( "ADC opened\n");
        return 0;
}

static int s3c2410_adc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defined
        printk( "EmbedSky-ADC closed\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Adc_fops = {undefined
    owner:    THIS_MODULE,
    open:    s3c2410_adc_open,
    read:    s3c2410_adc_read,
        release:    s3c2410_adc_release,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undefined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Adc_fops,
    };

    static char __initdata banner[] = "S3C2440 ADC\n";

static int __init Adc_init(void)
    {undefined
    int ret;
    printk(banner);

    base_addr=ioremap(S3C2410_PA_ADC,0x20);//映射把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if (base_addr == NULL)  //返回值检测
    {undefined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map register block\n");
        return -ENOMEM;
        }

        adc_clock = clk_get(NULL, "adc"); //获得ADC的时钟
        if (!adc_clock)
    {undefined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adc clock source\n");
            return -ENOENT;

        clk_enable(adc_clock);//使能ADC的时钟

        /* normal ADC */
        ADCTSC = 0;//不使用触摸屏

        ret = request_irq(IRQ_ADC, adcdone_int_handler, IRQF_SHARED, DEVICE_NAME, &adcdev);//注册中断
    if (ret)
        {undefined
        iounmap(base_addr);
        return ret;

        ret = misc_register(&misc);//注册一个混杂设备

    printk(DEVICE_NAME " initialized\n");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Adc_exit(void)
    {undefined
    free_irq(IRQ_ADC, &adcdev);//注销中断
    iounmap(base_addr);   //解除映射

        if (adc_clock)
        {undefined
            clk_disable(adc_clock);//关闭adc转换的时钟
        clk_put(adc_clock);
        adc_clock = NULL;

    misc_deregister(&misc);//注销混杂设备
    }

EXPORT_SYMBOL(ADC_LOCK);

module_init(Adc_init);
module_exit(Adc_exit);

MODULE_LICENSE("GPL");
    2、应用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selec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linux/input.h>
    int main(void)
{undefined
        int adc_fd;
        int count;
        char adc[6];
        adc_fd = open("/dev/adc", O_RDWR); //以阻塞的方式打开设备文件
    if (adc_fd < 0) {undefined
        perror("open device adc_fd");
            exit(1);
    }

    for (;;) {undefined
            count = read(adc_fd,&adc,sizeof(adc));
            adc[count]='\0';
        printf(" adc = %s\n", adc);
                    sleep(2);//2秒钟采样一次

    }

    close(adc_fd);
        return 0;
}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驱动源代码

可是我没有那些宏定义与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