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PCB旋转元件!

楼主(2021-12-23):
我用的是AD winter 09,刚开始用不熟悉,PCB中不能旋转元件,我已经设置Rotation: 90.00还是木有用啊。

网友:
知道的说说吧,同问求答

网友:
我知道了,就是选中元件鼠标不能松开,再按空格就可以旋转了

网友A:
选中元件后,不松,按空格是旋转,按X是反向

mha

网友:
鼠标左键按住零件不放,按空格。按住CTRL,则将连线的元件拉出脱离,按住SHIFT后拖左键复制元件。

网友:
    左键选中不放 按CTR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元件后,不松,按空格是旋转,按X是反向

    你居然敢用X翻转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