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目前ansys 仿真和测试结果的准确度到底有多少

楼主(2021-12-23):
新人小白,想咨询下各位大佬目前有使用的ansys仿真和实际测试的吻合度到底有多少,软件支持总是说趋势一致就差不多了,但老板显然对这种说法不满意

网友A:
    看你的频段了   频段高了趋势一致但是吻合度差别越来越大了,一般是0.2db-0.8d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频段了   频段高了趋势一致但是吻合度差别越来越大了,一般是0.2db-0.8db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高频还是hfss 3 d准一些的,siwave就不太行了

网友:
    0-5G用Siwave,超过用hfss

网友B:
    你想知道精度是不可能的

楼主(2022-03-31):
引用 网友B:
    你想知道精度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很难量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