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做阻抗、耦合参考层 ERC检查的时候,时钟分配不正确

楼主(2021-12-23):
我用sigrity2017 power si 做阻抗、耦合参考层 ERC检查的时候,在set up BGs for skew check步骤中发现时钟都分配成CK0了,CK2没有正确分配,问下大佬是我哪儿操作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自同步的时序吗

网友:
    这个命名可以改的

网友A:
    自动识别的,在这个地方手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的,在这个地方手动改一下

sigrity 2017这个位置没有下拉条,选择不了

网友A:
    如果是做阻抗、耦合参考层 的ERC检查,分配什么时钟没关系,又不用做时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阻抗、耦合参考层 的ERC检查,分配什么时钟没关系,又不用做时序计算

    好的,多谢杜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