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的输出电流

楼主(2021-12-23):
    请教下,DC-DC芯片的输出电流是怎么回事,是根据参数计算的还是当电压一定时,芯片可以拥有输出这样电流的能力,比如下面的这个芯片,
假定就是5V输入,3.3V输出,那么这个2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
    输入电源提供的

网友:
    电流是相对于负载来说的,  DCDC的电流输出是一个指标,表示此芯片最大的输出功率,当然也跟你的电感选型有关。

网友:
    输入电源提供的。
    标称5V(或3.3V)是电压,电源电流可有多大由其最大输出功率限定。

网友:
    2A的电流是由芯片内的核心元器件来决定的,电流越大,核心元器件的要求就超高,当然芯片的价格也超高.

网友:
    能量守恒,输出需要的电流加上损耗都是由输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