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system si 中使用ibis仿真问题

楼主(2021-12-23):
    使用的ibis模型的Model_type为I/O时结果正常,但是如果使用Open_source类型的模型则有问题仿真出的结果波形的幅度非常小(远远小于1mV,像是noise的波形)但是相同的模型在ads中仿真是正常的

网友:
    Open_source在systemSI中若作为源端使用,应该是没有任何行为输出的吧。

网友:
    这个因该就是模型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