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spice演示方法 仿真步骤,有程序

楼主(2021-12-23):
我只知道Pspice是画出电路图再去仿真,原来它还有程序,请问怎么用这个程序去仿真啊?
M1 1 2 3 3 MN12U L=5U W=40U (1)
M2 5 4 3 3 MN12U L=5U W=40U
M3 7 6 1 1 MN12U L=10U W=40U
M4 6 6 5 5 MN12U L=10U W=40U
M5 7 7 8 8 MP12U L=5U W=65U
M6 6 7 8 8 MP12U L=5U W=65U
M7 3 9 10 10 MN12U L=5U W=40U
M8 10 11 12 12 MN12U L=5U W=40U
M9 13 6 8 8 MP12U L=5U W=130U
M10 14 6 8 8 MP12U L=5U W=130U
M11 2 5 13 13 MP12U L=5U W=130U
M12 15 5 14 14 MP12U L=5U W=130U
M13 2 9 16 16 MN12U L=5U W=60U
M14 15 9 17 17 MN12U L=5U W=60U
M15 16 11 12 12 MN12U L=5U W=60U
M16 17 11 12 12 MN12U L=5U W=60U
.MODEL MN12U NMOS(LEVEL=3 NSUB=4.5E+16 NFS=5.0E+10 PB=0.928
+TPG=1 RSH=58 XJ=0.25U LD=0.06U TOX=20.0N VTO=0.660 GAMMA=0.480
+DELTA=2.750 WD=3.87N ETA=0.014 DELTA=2.0N UO=564 THETA=0.090
+VMAX=1.36E+05 KAPPA=0.190 CJ=3.65E-04 MJ=0.465 CJSW=1.49E-10
+MJSW=0.075 AF=1.2 CGSO=1.27E-10 CGDO=1.27E-10 CGBO=1.33E-11
+KF=1.0E-26)
.MODEL MP12U PMOS(LEVEL=3 NSUB=1.8E+16 NFS=5.0E+10 PB=0.801
+TPG=-1 RSH=95.1 XJ=0.35U LD=0.07U TOX=20.0N VTO=-0.720
+GAMMA=0.330 DELTA=1.900 WD=4.63N ETA=0.112 DELTA=12.8N UO=200
+THETA=0.129 VMAX=2.0E+05 KAPPA=0.494 CJ=4.64E-04 MJ=0.476
+CJSW=2.23E-10 MJSW=0.160 AF=1.2 CGSO=1.61E-10 CGDO=1.61E-10
+CGBO=1.33E-11 KF=1.0E-26)
VDD 8 0 DC +5V
VSS 12 0 DC -5V
VBIAS1 9 0 DC -0.7
VBIAS2 11 0 DC -1.2 (2)
V 4 0 AC 10M SIN(0 5MV 300K)
IX 2 0 0
IZ 15 0 0
.OP
.AC dec 100 100 100MEG
.PROBE
.END
就类似这样的~我不会用它,请告诉我具体步骤。

网友:
pspice是支持电路图仿真及其程序仿真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不过开头得加上一句源程序的命名,必须有,以*打头,然后建立一个文本文件,后缀名为.cir,保存后在pspice model editor里面进行仿真,程序的后面都有,有静态工作点分析,有交流扫描,然后在出来的仿真窗口中就可以调取查看你所需要的波形。或者你把这段程序变成电路图,里面有模型定义,数字号都是节点号,注意别弄错了,按照程序设置好各参数值,我以前搭过一个4页程序的电路图,就这样,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