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网络配置

楼主(2021-12-23):
1 说明
1、树莓派有线网络配置。
1、树莓派系统WIFI 静态IP设置。
2、树莓派系统DNS地址 /etc/resolv.conf 开机后被还原为空或者192.168.1.1处理方法。

2 环境
软件环境:树莓派3.0 系统
硬件环境:树莓派开发板,A35处理器

3 网络配置
3.1 有线网络配置
树莓派有线网络配置,直接修改配置文件

sudo cp /etc/dhcpcd.conf /etc/dhcpcd.conf_backup
sudo vi /etc/dhcpcd.conf

末尾添加设置即可,其中192.168.128.100/24 ,24 代表 255.255.255.0

inteRFace eth0
static ip_address=192.168.128.100/24
static routers=192.168.1.1
static domain_name_servers=202.102.152.3 114.114.114.114 8.8.8.8

3.2 无线wifi 静态IP设置
本文中直接将wifi设置为静态IP,修改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

sudo cp /etc/network/interfaces /etc/network/interfaces_backup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将其中的wla0 无线端口进行修改,修改配置如下。

#allow-hotplug wlan0
#iface wlan0 inet manual
#    wpa-conf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auto wlan0
iface wlan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211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wpa-ssid C4
wpa-passphrase 1234567890

其中 wpa-ssid C4 为无线账号,C4
wpa-passphrase 1234567890 ,无线密码1234567890

3.3 默认网关 /etc/resolv.conf 被还原清空问题
设置网络之后,发现每次重启 /etc/resolv.conf 文件被还原清空或者被设置为192.168.1.1,导致无法上外网。
解决方法:修改 /etc/resolvconf.conf

sudo cp  /etc/resolvconf.conf  /etc/resolvconf.conf_backup
sudo vi  /etc/resolvconf.conf

在文件最后面,添加dns服务器地址

name_servers=114.114.114.114
重启树莓派,问题得以解决。

pi@raspberrypi:~ $ cat /etc/resolv.conf
# Generated by resolvconf
nameserver 114.114.114.114
nameserver 192.168.1.1

网友:
WiFi名称不能有中文

网友:
服务器有点难

网友:
无线端口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