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PADS Logic与PADS Layout中的元件是否一致

楼主(2021-12-23):
当我用pads LOGIC把原理画后,每一个CAE 基本上都匹配一个PCB 封装,有时有一两个元件忘了配PCB 封装或PCB封装出了问题,导致当把原理图导入PADS Layout时,有的元件PCB封装形式没有显示出来(就是有的元件不见了),很明显的元件看见了可以修改一下原理图再导一次就可以解决了,但不明显的元件有没有少就不知道了,,在此想请假一下各位大哥如果检测或对比当把原理图导PADS Layout时,两边的元件是一致的,所有的封装形式就显示出来了,,,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pads建part的时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CAE DECAL,一部分是PCB footprint,在新建part的时候养成好的习惯,把CAE DECAL和相对应的foot print关联起来,应该就不太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
打开logic,同时还打开Layout,然后执行如下操作
1.在logic中点击菜单栏tool-PADS Layout...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Preferences-勾选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
3.再点击对话框的Design,点击执行Compare PCB
4.查看生成的报表,就会发现logic和Layout的不同
比如你说的封装没添加,就会显示在报表中。

可以根据转换弹出来的报告来修改。如果你的零件做的没有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