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3):
整流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开关二极管: 1、开关二极管开关速度高,即应用频率高。
2、开关二极管高频性能良好,主要用于开关电路作为电子开关使用。
    整流二极管: 1、整流二极管用在工频大电流领域。
    2、整流管一般高频性能不是很好(开关电源中的整流管高频性能也很好),主要用于对工频电流整流。它通常工作于高电压大电流状态。

网友:
    一、性质不同

    1、开关二极管性质: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是为在电路上进行"开"、"关"而特殊设计制造的一类二极管。

2、整流二极管性质: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半导体器件。

    二、特性不同

1、开关二极管特性:开关二极管从截止(高阻状态)到导通(低阻状态)的时间叫开通时间;从接通到切断的时间称为反向恢复时间;两次之和称为开关时间。一般来说,反向恢复时间大于开启时间,所以开关二极管的使用参数中只给出反向恢复时间。

    开关二极管的开关速度相当快。例如,硅开关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只有几纳秒,甚至锗开关二极管也只有几百纳秒。

2、整流二极管特性:利用PN结的单向导电特性,把交流电变成脉动直流电。整流二极管漏电流大,大部分整流二极管采用表面接触材料密封。整流二极管的形状如图1所示。

此外,整流二极管的参数还包括最大整流电流,它是指整流二极管能够长时间通过的最大电流。它是整流二极管的主要参数,也是选择整流二极管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