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之中断的基本思路

楼主(2021-12-23):
之前学习单片机的时候就知道中断是个重点,不会中断就相当于没学习。但是单片机里边只要在程序里边喊一声Interrupt就可以了。但是28335里边显然不行。我也不知道能写多少,暂且为1

28335中断的框架:(1)外设级  (2)PIE级(3)CPU级

28335的中断资料网上很多,但是就是读不懂。参考《手把手教你DSP2812》和《TMS 320x28xxx原理与开发_12176077》中断篇

1、外设级:像定时器、ADC之类的外设都有一个crl-reg,里边会有相应的中断使能位和中断标志位

一般操作:使能中断位,在中断函数里边将中断标志位清零。

DSP里边清零都是像该位写1.

2、PIE级  PIE的作用是讲96个中断汇集到这里进行控制,并分为12组(每组8个)。按照前后是顺序进行排列

在这里有3个寄存器需要注意:使能、标志、ACK位

使能直接写1即可,标志不能清零(手册里边有清零的方法,很麻烦)、ASK必须手动清零。

3、CPU级

12路中断,有使能、标志、还有个总使能INTM

网友:
定时器有一个crl-reg,里边有相应的中断使能位

网友:
DSP里边清零都是向该位写1

网友:
PIE的作用是讲96个中断汇集到这里进行控制

网友:
寄存器需要注意使能、标志、ACK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