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有哪些技巧?

楼主(2021-12-23):
  PCB布线有哪些技巧?

  有一句老话:PCB设计是90%的布局和10%的布线。那么,PCB布线有哪些技巧呢?

  1、不要依靠您的自动布线器
  几乎所有的PCB设计软件中都有一个称为自动布线器的工具,但自动布线器永远不会替代自己进行布线,仅应几个原因使用,包括:
  精确。放置所有组件后,可以使用自动布线器,以查看获得的完成等级。
  瓶颈。您还可以使用自动布线器发现在组件放置过程中可能没有看到的瓶颈和其他关键连接点。
  灵感。可以将自动布线器用作灵感来源,以了解如何布线一些您无法完成的跟踪。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建议不要依靠自动布线来完成电路板上布局的所有布线。

  2、了解制造商的规格
  在开始铺设铜走线之前,请先给客户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是否对最小走线宽度,走线间隔以及可以处理的层数有任何特定要求。通过预先了解此信息,可以在设计规则中设置走线宽度和间距值,而不必重新布线整个电路板布局。

  3 、找出迹线宽度
  要确定走线的厚度,可以使用高级电路这样的便捷走线宽度计算器,该计算器将允许插入估算的电流和厚度,并获得走线宽度值,以换取内部和外部层。

  4、在迹线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
  务必在PCB布局的所有走线和焊盘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建议在板上所有相邻的焊盘和走线之间始终留有0.007英寸至0.010英寸的间隙。

  5、使用捕捉网格使您的工作更轻松
  建议在布线过程中将捕捉网格间距设置为0.050英寸。当需要在组件之间设计紧密间距的连接时,也可以将替代间距设置为0.025英寸。

  6、避免使用90度走线角
  当电路板上有一束尖锐的直角转弯的走线时,该90度角的外角可能会被蚀刻得比标准走线宽度窄,从而导致短路。作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请尝试使用45度角迹线。

  7、在走线和安装孔之间留出空间
  在使用安装孔时,请始终记住在安装孔的物理尺寸之外留出一定空间,以防止安装孔受到其他组件和附近痕迹的影响。

  8、始终创建接地线
  在PCB上必须有一个公共接地,因为它为所有走线提供了相同的测量电压参考点。 一旦添加了接地层,只需将所有需要接地的组件通过通孔连接起来即可。

  9、扩大电源和地面走线
  电源和接地走线都将流过更多的电流,如果您不使它们走得比平时要宽,这最终可能会烧毁电线并毁坏您的设备和线路板。

  10、使用通孔散热
  通孔不仅是提供层间电连接的理想选择,而且还是需要从板的一侧转移热量时的理想工具。

  以上便是专业PCB厂家为你详解的PCB布线的技巧,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要在PCB布局的所有走线和焊盘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

网友:
1.先布局,好的布局决定着PCB信号的好坏。对Power,GND数地模地,间距爬电等等。
2.重要信号线优先布局,高速信号,差分平均等。
3.多层板分层布局,隔离叠构层分类。分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