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FPC线路板质量好坏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12-23):
  辨别FPC线路板质量好坏的方法有哪些?

  FPC,又称柔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简称软板;以聚脂薄膜或聚酰亚胺为基材,通过蚀刻在铜箔上形成线路而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挠曲性的印刷电路。柔性电路板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高度挠曲性的特性;属于特种板材,具备一定的技术门槛和操作难度,成本也较高。那么,辨别FPC线路板质量好坏的方法有哪些呢?

  第一:从外观上辨别FPC电路板的质量:
  1、大小和厚度的标准。
  客户可以测量检查产品是否合乎制作图纸规定的厚度及规格。
  2、光和颜色。
  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如果板的颜色不亮,少墨,说明板本身质量不好。
  3、焊缝外观。
  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如果焊接不好,会导致零件易脱落,仔细辨认就能对质量有个初步判断。

  第二:优质的FPC线路板有以下要求:
  1、要求元件安装上去以后要好用,即电气连接要符合要求;
  2、线路的线宽、线厚、线距符合要求,以免线路发热、断路和短路;
  3、受高温铜皮不容易脱落;
  4、铜表面不容易氧化;
  5、没有额外的电磁辐射;
  6、线路板的外观没有变形,其孔位和线路设计的误差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7、要求耐高温、潮湿及特殊环境;
  8、符合力学性能的安装要求。

  以上便是专业厂家为你讲解的辨别FPC线路板质量好坏的方法,你都明白了吗?

网友:
    柔性电路板体积小、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