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 ,打开运行时,出现错误打不开

楼主(2021-12-23):
安装完altium designer6.9 ,打开运行时,出现错误打不开,确信应该跟破解没多大关系,而且也试过清除注册表再重新安装,但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换用protel dxp 2004 安装也一样,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很急呀!!谢谢啦!!
 补充:点击运行dxp.exe,就出现错误提示:Exception e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dxp.exe at 001b0d7f.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5b0d7f in module 'dxp.exe'.Read of address 00000030

网友:
  确实与其他软件有冲突,目前已经可以用了,以后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

网友:
确实与其他软件有冲突

网友:
太老的版本,不如装16.1.2,最不济也要装14的,9.4的也凑合,太老的版本跟现在的操作系统一般配合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