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在电路中布局的问题

楼主(2021-12-23):
    请问12M晶振和DSP主控如果不在同一面布局,而是打孔到另一面布局。 这样的布局对EMI 有什么影响?FCC认证是否会超标???
目前有同一方案的2片板子, 其中A板子的晶振和DSP布在不同面,B板子晶振和DSP布在同一面。现在低频辐射发现A板在 264M频点处超标7dB(264M刚好为晶振的22倍频) 。
是否是因为 晶振布局差异导致? 当然两片板子外形也有点差异。

网友:
    原理图什么也看不出来!需要看PCB和结构!

网友A:
    如果怀疑是晶振,可以弄个类似屏蔽罩把晶振屏蔽下 再测试下。
    一般的话,晶振和芯片都在同一面,还得看你晶振走线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怀疑是晶振,可以弄个类似屏蔽罩把晶振屏蔽下 再测试下。
    一般的话,晶振和芯片都在同一面,还得看你 ...

好的,我去检查下

网友:
    用进场探头慢慢找把,晶振属于高频电路,环路越小越好

网友:
    晶振要离板边远一些

网友:
    晶振与主控不在同一面,影响不大,前提是两者距离不要太远,最好是用地线包住.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某些高频走线带出来的,不是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