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逆变器和一般逆变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12-23):
1、纯正正炫波逆变器适合任何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包括各种有交流电机的设备冰箱洗衣机等。方波及修正波逆变器适合点灯看电视电热器这些阻性负载,纯正正炫波逆变器电鱼需要在后级加可控升压功能造价会很高的。

2、纯正正弦波逆变器,功能参数要求严格,价格较高,用于对波形参数要求较高的电子电路;一般逆变器是正弦波、方波、杂波等成分的杂合波形,对于一般用电器可以使用,价格较低。

3、纯正正炫波逆变器和逆变器的区别就是输出电压波形不一样,纯正正炫波逆变器适合所有用电器,一般逆变器适合电炉等纯电阻用电器。

扩展资料:

逆变器大致分正弦波和修正波,工业领域一般采用正弦波比较多一些,而正弦波又分高频和工频两种。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波)。它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组成。广泛适用于空调、家庭影院、电动砂轮、电动工具、缝纫机、DVD、VCD、电脑、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冰箱,录像机、按摩器、风扇、照明等。

选用逆变器的原则是根据负载用电特性来定,阻性负载(如白炽灯泡)用修正波,感性负载(如电机类)用正弦波逆变器。两种逆变器的价格差异很大。

网友:
原来逆变器分为正弦波和修正波,工业领域一般采用正弦波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