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信噪比测量

楼主(2021-12-23):
  什么是信噪比呢?信噪比即音源产生最大不失真声音信号强度与同时发出的噪音强度之间的比率,通常以“SNR”或“S/N”表示,是衡量音箱、耳机等发音设备的一个重要参数。对于各类产品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信噪比”一般用分贝(dB)为单位,信噪比越高表示音响器材的效果越好。一般而言,至少要选择信噪比在60dB以上的产品。若能听到较为明显的“嗡嗡”或“嘶嘶”的类似电流的声音,说明机器的信噪比太低,不适合选购。音响系统对音源软件的重放声与整个系统产生的新的噪声的比值,其噪声主要有热噪声、交流噪声、机械噪声等等。音源信号与杂音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大,说明音质越纯,音效也越好。一般检测此项指标以重放信号的额定输出功率与无信号输入时系统噪声输出功率的对数比值分贝(db)来表示。一般音响系统的信噪比需在85db以上。

  数字功放信噪比测量采用双频法,测量频率50hz和100hz,主要靠cmda(选择频率,选择频率每四次变换一次)和滤波器将50hz信号和100hz信号选择成一个全频段的信号,我们测试了一款由工采网代理的韩国NF数字功放芯片 - NTP8835,一般选择频率60hz和120hz。由于两个频率都在非常宽的波长内波动非常精准,因此,一个测试频率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否则测得信号就会是叠加波形。取一个规定的时间后测量那些未处理的信号即可,NTP8835具有调幅干扰抑制模式。在此模式下,NTP8835的信噪比性能可以be降低至90 dB,PWM开关频率从384kHz扩展至768kHz。如bluesky6test.测试前根据电路参数设置,采样频率和电压电流分别有两种设置。这样随着时间的变化,测量的结果波形将会发生变化。测试前尽量设置好目标的频率和响应时间,每个时间段测量一次,因为人不能看到时间是变化的,要达到真实的测量效果,必须进行原始的观察和识别。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读取波形,然后再利用先进的eqs对未处理信号进行滤波。eqs标准参数大体分为3个档次,res1-res4,和level2-level5,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波形和eqs值,用某种设备观察推算。简单的说你必须要知道每个档次的标准波形,然后利用对应参数实现你所设置的速度和level测量。

TP8835中有两种可选的开关输出模式。两个输出之间的差异模式在于PWM OUTxA和PWM OUTxB之间的相对信号模式之间的关系通道x。第一个通道称为AD模式。此AD模式可应用于半桥和双桥全桥输出级。常输出脉冲的宽度与输入脉冲的宽度成正比。然随着输入脉冲的宽度变窄,这种线性关系无法保持,动力装置的特性,只要是线性的,则首选最小MLP值满足输入和输出脉冲之间的关系。

  电路参数设置中每个电路选择一个频率,有的功放的电路规格有很多种,需要对应不同的参数。确定参数后,测试步骤和原理电路功放电路测试原理图:测试方法电路功放原理图参数确定好了,只需要进行实际测试,注意电路功放和原理图间的测试步骤有点区别,所以电路功放分析电路功放测试后,要将所有预设参数再作修改,使其合理。电路功放可以分为发送端和接收端测试,发送端测试:主要是利用电路功放的测试频率和响应时间,借助快速发射设备,然后再测试单个时间段的平均值,进行试听。

  接收端测试:主要是测试已经录制好的信号中各个频率单元的预期值,然后试听。在电路功放的选择中,要把标准频率设置成真实波形的50和100的频率,每个时间段设置一次。仪器的接收端测试:采用非常小的灵敏度,比如100hz。然后对测试测量设备的工作速度做同步调整,比如每秒最大调整一次,这样工作速度和信号频率在一个波形的范围内测试。

  接收端每个时间段对应一次,不能出现跳变,否则和真实的波形测试就会偏差,同时与测试工艺要求不符。一般电路功放的设置可以选择50hz和100hz,因为50hz和100hz差不多是人脑识别最简单的频率,并且频率非常简单。eqs波形设置:测试频率和响应时间波形。波形测试是信号分析里的最主要内容,同时信号分析里做波形测试非常复杂,需要先理解波形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利用电路的特点。

网友:
测试参数设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