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提取参数,DDR模型为什么不能加载?

楼主(2021-12-23):
    Power SI提取S参数的时候主芯片和DDR的模型unlink呢?

网友:
    要用ref文件加载EDB文件

网友A:
    提取S参数的时候不需要芯片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S参数的时候不需要芯片模型

    哦哦,怪不得不用我填,那这里芯片显示断开的,前面也没有绿色的勾怎么办呢?我这样提出来的参数用起来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S参数的时候不需要芯片模型

    哦哦,怪不得不用我填,那这里芯片显示断开的,前面也没有绿色的勾怎么办呢?我这样提出来的参数用起来是空的

    右键使能器件就可以打钩

网友A:
    对要提取的网络设好Port,详细方法可参考电巢学堂视频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32:PCB互联模型提取-频域
https://edu.eda365.com/course/88/task/1863/sho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提取的网络设好Port,详细方法可参考电巢学堂视频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32:PCB互联模型 ...

我 一直以为是提取模型不对,所以导致参考电压不对,后来跟着视频又提取了一遍S参数,现在参考电压还是不对。会是什么原因引起参考电压上移呢?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参数设置或模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参数设置或模型的问题

    谢谢您的指导,DQ的VEF终于回来了。是我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