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安装PACKAGE DIMENSIONS建封装嘛?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佬,请教下可不可以按照PACKAGE DIMENSIONS直接建封装?现在好多datasheet里没有推荐封装。
    就是按下图中的尺寸来建封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很多建零件精靈,是依IPC規範去建,你只要選包裝,他會自動加大PAD符合銲接規範,有些會附上3D.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软件建库比较好用

网友:
    一般不会按照实体尺寸去建PAD,考虑到上锡良率等情况,pad都会在实体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外扩或内缩

网友(2022-01-27):
    根据封装类型判断焊盘需不需要补偿。你这个是LGA的封装,可以不用补偿,按照1:1比例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