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三极管区别

楼主(2021-12-24):
    主要区别是电流流向和电压不同:
    1.   PNP管子是发射极流入后从基极和集电极流出,NPN管子是基极和集电极流入从发射极流出。
    2.   PNP管子工作在放大区时电压是,Ue>Ub>Uc,NPN管子工作在放大区时电压时Uc>Ub>Ue。
3.   PNP是共阴极,即两个PN结的N结相连做为基极,另两个P结分别做集电极和发射极;电路图里标示为箭头朝内的三极管。NPN则相反。
    4.   PNP管子:发射极电流  =   集电极电流  +   基极电流
    5.   NPN管子:集电极电流  =  发射极电流  +   基极电流

    工作原理:
    晶体三极管按材料分有两种:锗管和硅管。而每一种又有NPN和PNP两种结构形式,但使用最多的是硅NPN和PNP两种三极管,两者除了电源极性不同外,其工作原理都是相同的。
对于NPN管,它是由2块N型半导体中间夹着一块P型半导体所组成,发射区与基区之间形成的PN结称为发射结,而集电区与基区形成的PN结称为集电结,三条引线分别称为发射极e、基极b和集电极c。
    当b点电位高于e点电位零点几伏时,发射结处于正偏状态,而C点电位高于b点电位几伏时,集电结处于反偏状态,集电极电源Ec要高于基极电源Ebo。
在制造三极管时,有意识地使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浓度大于基区的,同时基区做得很薄,而且,要严格控制杂质含量,这样,一旦接通电源后,由于发射结正偏,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电子)基极区的多数载流子(空穴)很容易地越过发射结互相向对方扩散。

网友:
    NPN和PNP主要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

网友:
    从结构上看,PNP型三极管的集电区和发射区是P型半导体,中间的基区是N型半导体,而NPN管的集电区和发射区是N型半导体,中间的基区是P型半导体。 从使用上看,PNP关工作时,发射极接高电压,集电极接低电压,而NPN管工作时,发射极接低电压,集电极接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