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进行产品电磁兼容的设计?

楼主(2021-12-24):
如何进行产品电磁兼容的设计?

网友: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电路设计(包括器件选择)、软件设计、线路板设计、屏蔽结构设计、信号线/电源线滤波设计、电路接地方式设计。

网友:
    做电磁兼容可以减少调试时间,使产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网友:
    对于电场波、平面波或频率较高的磁场波,一般金属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尽量使机箱内的电缆远离缝隙和孔洞

网友:
    首先要考虑屏蔽材料的选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使机箱内的电缆远离缝隙和孔洞

    为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