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电路的充电限流和短路保护?

楼主(2021-12-24):
各位前辈你们好。
目前遇到一个储能BMS的案子,里面有两个功能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问题如下:
1.当电池模组是48系统,50AH一个模组,目前的串并联方式是15S2P,模组内部又有串并联,每个48V的 电池模组用一个BMS保护班,现在需要在BMS上面加一个充电限流模块来进行限流,这个充电限流模块 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如何下手,充电模块的位置如图所示,请前辈们指点下该如何做呢?
2.短路保护,目前的思路是在主回路上加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当mcu检测到电流超过一个阈值时切断控制回路上的MOS开关,但是软件反馈的一件是检测时间和控制时间加起来是MS级别,我担心时间太 长了短路电流会对电路产生损坏,不知道前辈们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芯片检测电压?一般保护芯片也是通过电流检测电阻,达到一定电压保护

网友:
那可以不用限流电阻检测MOS_D的电压,在加个模拟的比较电路去控制充放电

网友:
有专业的16S保护IC,带MOS控制的,电流检测的

网友:
    采用单片机来搞 直接切断供电电源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