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CB中封装不允许翻转?

楼主(2021-12-24):
PCB中对元器件进行布局时,会根据需要,要么旋转一定的方向,要么镜像到底层;相信你会或者将会遇到一种情况:当你把器件封装按照X轴或者Y轴进行翻转时,软件都会提示警告!意思大概是不能进行封装的翻转,

为什么呢?

网友:
pcb里的元件镜像之后还能用嘛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操作了,容易出错。

网友:
不要用XY 来镜像器件  这个是不规范的 一不小心就出大问题 器件焊上去都会烧掉

网友:
    芯片之内的 一定要注意呢  不然很容易搞错  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只能用L进行换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