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程序不能执行,为什么只能点一次执行一步?

楼主(2021-12-24):
使用的芯片是LPC1768
keil5进行软件仿真的时候程序不能执行,只能点一次执行一步

而且会在这里卡住再也执行不下去

网友:
    是不是执行点的是单步执行 然后还设置了断点

网友:
    单步执行的原因不清楚,不过后面死循环走不下去应该是软件仿真无法得到一些应该有硬件返回的标志位等,这样会导致判断语句无法执行下去,用软件仿真的时候,这类判断情况应该屏蔽

网友:
    软件仿真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像第二张图里那样的需要读取硬件信息来判断的语句就要屏蔽,否则无法继续执行下去。至于检测引脚的设置,没用过LPC1768,如何设置就需要你自己查资料了,不过设置方法应该不复杂,不然这个软件就不好用了

网友:
    PLL0STAT&(1<<26):反映PLL0的锁定状态。当该位为0时,PLL0未锁定;当该位为1时,PLL0锁定到指定的频率。
    看你晶振起振没?锁相环没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