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做EXRAM实验遇到DEBUG错误

楼主(2021-12-24):
28335,仿真器是100v3,做EXRAM写入外部SRAM实验提示上图错误,折磨我两天了,试过打开cl2000.exe,试过修改主函数为最简单的写入函数,试过降低写入值,都没能解决,求大神帮帮我这个新手!
下面是主函数: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Uint16    *ExRamstart = (Uint16 *)0x180000;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InitXintf16Gpio();        //zq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Step 4. Write Data to SRAM:

        for(i = 0; i < 0xFFFF; i++)
        {
                *(ExRamStart + i) = 0x5555;
                if(*(ExRamStart + i) != 0x5555)
                {
                        while(1);
                }

        for(i = 0; i < 0xFFFF; i++)

                *(ExRamStart + i) = 0xAAAA;
                if(*(ExRamStart + i) != 0xAAAA)

                        while(1);
                }
        }

        for(i = 0; i< 0xFFFF; i++)

                *(ExRamStart + i) = i;
                if(*(ExRamStart + i) != i)

                        while(1);

                if(*ExRamStart == 0x4000)

             while(1);
                 }

   i=0;
   for(;;)
   {

}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ccs

网友:
    使用Project-->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s   导入文件即可解决

网友:
    本项目存在非法路径,导致系统编译不通过,将该路径的中文路径去除,即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
    重新导入一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