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一上传就出错,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吧

楼主(2021-12-24):
这个问题在网上很多地方都有人问,但是我对照了下都不符合自己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吧,错误如下:
Arduino:1.8.5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项目使用了 1480 字节,占用了 (4%)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32256 字节。
全局变量使用了202字节,(9%)的动态内存,余留1846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2048字节。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e7~~

我所写的代码如下:编译显示是成功的,但是上传失败,也不涉及到其他模板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void setup()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Serial.begin(96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Serial.println("上传成功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void loop()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

网上有关这个错误的解释主要有两个:
1.接口出现了错误。
2.arduino板子和IDE不一致。
我仔细检查发现,因为arduino只有一个和电脑连得线,很明显不会是接错线了,另一个问题,我的板子上写的是uno R3,我设定的是Arduino/Genuino Uno,这应该是对应的,唯一感觉不太对劲的是教程上写的串口是COM3。我连得是COM1,但是我在串口管理那里只找到了COM1.请问下回事这里的问题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改。还有一个就是我尝试运行了好几次,但是发现resp=0xe7后面这个数发生了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刚刚学习,很多问题都不明白,请指导下吧

网友:
提示是上传的问题,那么检查下你的系统配置呢。

网友:
检查驱动程序,或者重新装最新版本的IDE,我用1.8的一直都没有这个问题,再就是板子的问题,重写booterloader试试,这个要自己各方面尝试了

网友:
先断电,然后再上电,再烧录

网友:
可以看看你的线是什么样子的吗?不是所有的线都可以的。如果是正确的线的话,不管这里怎么设置,设备管理器里面都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
    重新装最新版本的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