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烧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4):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AO3415的VGS是±8V的话,这个电路是不是会烧?
    本来想实现的功能是,使能为高时有12Vout输出,低时无输出。
    沿用的之前的设计,每太在意,今天发现一个AO3415在这个输出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烧了,查手册看VGS是±8V。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怎么修改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这个Vgs超限的问题。如果不能把Q1换成Vgs范围更高的其他PMOS的话,那就要改板了,在Q2的D极处增加一个串联电阻,与R1分压再控制Q1的G极,这样Vgs就不是-12V了

网友:
    Q1的D级串一个100K的电阻

网友:
    Q2的D级吧,Q1的G级,分压

网友:
    驱动电压得按照规格书来设计。Q2的漏极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吧。我之前用的电阻分压,还在GS并联一个稳压管进行保护。

网友:
    VGS的电压已经超出规格要求了,凡是超出规格书要求的,都有风险存在。建议:
    1.加电阻分压到8V以内。
2.换VGS电压大点的MOS管。

网友:
    G端做电阻分压吧。

网友:
    Q1的G不要直接Q2,用100K级电阻与R1分压,使Q1的Vgs压差超过3.5v就可以导通,12V不要直接干,5V以下倒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