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有什么危害?

楼主(2021-12-24):
    SMT贴片机有什么危害?

网友:
    smt贴片机基本没有什么辐射,信号都是线缆传输,离它屏幕稍远点就好

网友:
    SMT车间对身体是有一些害处的

网友:
    如果知公司是有铅制程的话(锡膏,锡丝是有铅),铅是一种有毒重金属,对人体危害很大

网友:
    如果是无铅制程,那对身体危害还小一点,但是锡本身也是一种重金属,它进入人体之后,对人体也有危害

网友:
    我还应该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