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饱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4):
“电感饱和”这个我一直听到的词汇竟然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电流弯曲失真、烧坏器件这些表象,在物理上“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
感值,耐温,饱和电流,尺寸,价格,这五个是我们电感选型的基本坐标系,当然我们还会考虑线圈和磁心的形态,磁材,安装焊接方式。选型过程中最恼火的无过于在数十个电感中找到合适的,却发现其中一个参数不满足要求,或者仅仅因为发生概率极低的峰值功率而导致的饱和电流不足而带来过大的设计裕量。

感性的秘密
电感之所以呈现感性,即流过电感的电流会滞后于施加在电感上的电流(事实上是滞后90度相角),是因为楞次定律。
电感就像熊孩子抓住家里的宠物,阻碍宠物的前进(电流的变化),你得给熊孩子一些压力,他先会不大情愿,然后再让宠物(电流)走一下(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不听话的特性来实现我们扼流Choke的目的);电感又像一个弹簧,当你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把一部分能量存在自己体内,剩下的一部分能量传输出去,当弹簧被压缩到极限时,它没办法再存储更多的能量了,即发生饱和,所有增加的能量都被悉数传递出去,电感失去了它的滞后作用。
在物理上弹簧这个例子或许更加恰当,就像下面这段我在网上找到的教科书般的答案:
电子在原子外层绕著数层轨道旋转,每一层电子旋转都会依愣次定律产生一微弱的磁场,每一层的磁力不同、方向也不同,但合力为零,没有磁性。当一线圈通电流,同样的依愣次定律产生一磁场,磁力线穿过磁性材料(铁心),磁性材料内原子的电子旋转轨道开始转向,以抵消线圈产生的磁力线,线圈电流越大,越多磁性材料电子的旋转方向改变,最后所有磁性材料电子旋转方向都相同时,就是磁饱和。
电感磁饱和原因与理论分析
当我们在所有电子上都叠加一个共同的旋转方向,就像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它的磁力就达到了最大,不能再增加磁力就被成为饱和。
这种说明足够形象,可以定性解释饱和的概念,但是定性并不能让我满足,物理的魅力远远不止在定性分析。
电感饱和的物理意义
当我们谈论电感饱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铁心饱和——空心的电感永远不会饱和。这时候很直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使用空心电感呢?

因为磁饱和,铁磁性材料的磁导率μf会随磁场强度增加,上升到一最大值,之后渐渐下降。
用麦克斯韦方程组计算一切!

网友:
电感呈现感性,是因为流过电感的电流会滞后于施加在电感上的电流

网友:
空心的电感永远不会饱和

网友:
磁性材料电子旋转方向都相同时,就是磁饱和

网友:
电感就像一个弹簧,当你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把一部分能量存在自己体内,剩下的一部分能量传输出去,当弹簧被压缩到极限时,它没办法再存储更多的能量了,即发生饱和

网友:
磁饱和,铁磁性材料的磁导率μf会随磁场强度增加,上升到一最大值后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