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伤害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21-12-24):
如果电压很低,但是电流高,或是电压很高,但是电流很低,到底哪一种对人的伤害比较大?

网友:
    电压不能杀死我,但电流可以!

网友:
    对人体有伤害的应该是电流

网友:
    电流是杀死细胞的根源,但是这个杀死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电流的。人体也是有电阻的,电压低电流高时,流经你人体的电流是很低的所以没啥危害,高电压低电流一般就是短暂放电,人体会有灼烧感等,真正危险的是大电压大电流,但是只要保证你与大地间的阻值足够大,还是可以保证安全的

网友:
你人体的电阻是大致固定的, 那么你的安全电压不就对应了安全电流了么。你不能说哪个伤害大,因为他们都是相对应的。不存在大电压小电流的情况。

网友:
    电压和电流都可以杀死人,只要量程够大,你看高压线,就算你不被电线接触到,距离近了亦一样会死

网友:
    超过30mA的电流就可以让人挂了,但是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前提

网友:
    电流,每个人人体电阻阻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耐压相差会很大,但是耐电流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我认为是电流。人体能够承受的直流电流是毫安级的

网友:
    我感觉因该是功率吧,穿毛衣的时候静电可能有数千上万伏特,但是人没事。

网友:
    人的阻值是固定的,没有高电压何来高电流

网友:
    想想電蚊拍就知道

网友:
    我认为是电流

网友:
    前者是电焊机,后者是打火机的点火器。

网友:
    流过心脏的电流

网友:
觉得看功率

网友:
    以下是我搬运的知识与君共飨。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V。行业规定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安全电流为10mA,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
    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电流(mA)

    50Hz交流电
    直流电
    0.6~1.5

    手指开始感觉发麻

    无感觉

    2~3
    手指感受觉强烈发麻

    无感觉
    5~7

    手指肌肉感觉痉挛

    手指感灼热和刺痛

    8~10
    手指关节与手掌感觉痛,手已难以脱离电源,但尚能摆脱电源
    感灼热增加

    20~25

    手指感觉剧痛,迅速麻痹,不能摆脱电源,呼吸困难

    灼热更增,手的肌肉开始痉挛
    50~80

    呼吸麻痹,心房开始震颤

    强烈灼痛,手的肌肉痉挛,呼吸困难

    90~100

    呼吸麻痹,持续3min后或更长时间后,心脏麻痹或心房停止跳动

    呼吸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