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打开显示这个有谁懂的求解

楼主(2021-12-24):
cam350怎么打开显示这个有谁懂的求解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是windows系统的问题或是在公司域里要用“非管理员账号”安装的,可用“管理员账号”重新安装试一下。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网友:
所读的GERBER资料数据量太大了或连续打开好几个CAM350窗口,也会出现这种提示。

网友:
配置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