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用AD铺地时遇到了一个问题,铺地后的显示如下面,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21-12-24):
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过孔大小的规则不对

网友:
既然是敷地,为什么VCC,KEY1,KEY2,KEY3,SCK,SDA会报错?是不是敷地之后,再在VCC,KEY1,KEY2,KEY3,SCK,SDA上打的过孔?或者是楼上说的,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间距规则,是不是间距太大了,可以先用solid模式铺铜,看看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