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稳压电源电压升高到48V?

楼主(2021-12-24):
    我有一台30V10A的稳压电源,一开机就是限流状态亮红灯,关机再开就显示48V电压不可调。已经检查了三极管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是稳压器里面的控制管烧坏了,电压没有被控制直接输出了,是调整短路引起的,调换试试看。

网友:
    检查测量出故障管,调换后就可以。

网友:
    6个大功率管检查下,最好一起换更好。

网友:
    6个并联的管子及其推动级都要看看